乱想之数学公式

楼主(2014-01-06):
今天车间闹罢工,无聊看了会数学手册,看到了这些公式,同时也简单证明了一下,有个疑问就是其中的1和3不用假设可以证明吗?请问一下1到n的平方和和立方和是怎么推到出来公式的呢?第一个说出这个公式来的人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是不断地假设和验证还是数学推导出来的呢?
大侠们一起说说!

网友:
数项级数一般是有观察总结,利用已知求和公式变形运算,数学归纳法,递推等;函数项级数有逐项积分求和法,比较好用

16,17世纪这玩意还真心是靠经验总结的,也有小部分是推导的,比如1+2+...+n+...,高斯的做法就是逆序排列,求和

另外,这玩意请找高等数学中的级数章节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挺高深的,感觉研究这些搞到最后我也糊涂了。比如1+1为什么等2?是怎样用数学证明出来的,那些所谓的理论最后归根究底是不是本身就是从人们已经认知了1+1等于2的事实所建立的世界上产生的。很多东西似乎都是先存在,然后人们再去证明它的正确性,也许你那公式最初的提出者本身就是基于一种经验总结。

网友:
楼主好有兴致啊。

网友(点评):
玩玩!权当是无聊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像挺高深的,感觉研究这些搞到最后我也糊涂了。比如1+1为什么等2?是怎样用数学证明出来的,那些所 ...

在勒贝格测度下,规定了1+1=2,所以是一个定义;至于什么是勒贝格测度,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我只能说,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度量,比如长度,面积,体积等,都是在勒贝格测度下的,你只要认为他是一个约定俗成就可以;

你要说1+1=3,并无不可,你只需规定新的度量即可,当然,在向别人说1+1=3的时候,你得在旁边注明,这是在XXX测度之下

勒贝格测度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定义在平坦空间上的,如果是弯曲空间,1+1=3未尝不可,当然这就是其他测度了

网友(点评):
想问一下前辈,测度论方面自学的话,需要哪些数学基础呢,觉得这个很神奇

网友(点评):
高等数学 -> 数学分析 -> 测度论 -> 实变函数论 -> 泛函分析;数学分析是个坎,如果数学分析不能理解,你的数学生涯就到高等数学为止了,不过懂高等数学已经能解决绝大部分问题了,非数学专业没有必要继续下

网友(点评):
多谢前辈指点!数学分析是自学的,因为有高数的基础。实变确实有些难,就算是锻炼脑细胞了,不过感觉确实很有意思~

网友(点评):
当初我看到巴拿赫分球定理后,我已经开始怀疑这个世界的本质了。数学搞到最后,真的很诡异。

网友(点评):
前辈看的好深啊,刚刚还去查了一下前辈说的巴拿赫分球定理,有点深奥,期待以后能看懂...

网友C:
早就存过这两张图,一直没机会发,呵呵,等到了。

网友(点评):
何患无辞

网友(点评):
很不错,很搞笑形象的两幅画!

网友:
第二题是初三学生就能做的,不用高深的理论!

网友:
各位好心情!!!!呵呵!!!!!

网友:
都是高中的数学吧

网友:
我是想知道罢工的原因,及结果

网友(点评):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点评):
公司的一些制度更改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网友:
公理自在人间,千百年来总结出来的东西,是一个规律,证明它不存在,可以考虑,证明它不对,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只是想问问这个公式的来历,为啥就可以知道这么个公式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勒贝格测度下,规定了1+1=2,所以是一个定义;至于什么是勒贝格测度,三言两语很难讲清,我只能说,我们 ...

彻底凌乱了,哪位大侠能够告诉我这些可以应用在机械的哪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彻底凌乱了,哪位大侠能够告诉我这些可以应用在机械的哪部分

用在机械方面,你学完高等数学就可以了,后边的数学分析什么的,是用来探究数学及世界的本质用的,对于工程应用毫无帮助,没有特别兴趣不要去深究了

举个例子,有振荡间断点的函数,是否有原函数,高数阶段不作讨论,只告诉你有(其实是有条件的),到了数学分析,会详细告诉你,为什么有,何种情况有。越到后边,数学越抽象,越和工程应用没关系。

这么说吧,你学高数是为了考试或者考研,看《高等数学 同济六版》,你是为了高数在工程中实际应用,看《托马斯微积分》

网友(点评):
大侠说得很好,学习了,谢谢回帖,下次去看看托马斯微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在机械方面,你学完高等数学就可以了,后边的数学分析什么的,是用来探究数学及世界的本质用的,对于工 ...

呵呵,学习了,谢谢!

网友:
楼主字写的不赖

网友:
LZ可以看看波利亚的--数学的发现,里面详细介绍了这种公式如何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早就存过这两张图,一直没机会发,呵呵,等到了。

第一次看这个图片是有点搞笑   笑了  哈哈

网友:
很少用到 基本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