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两个不连接面在图中如何表示为在同一平面上

楼主(2014-01-07):
(图片)

网友A:
标注,说明,随便什么方法,说明白就行;让加工者知道你的加工意图,方法,顺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注,说明,随便什么方法,说明白就行;让加工者知道你的加工意图,方法,顺序就行。

谢谢了

网友:
直接右边那个小的拉到左边来,上下都标注出来不就知道了么

网友(点评):
这个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标注70那个尺寸时,从下面一直往上拉出台。

网友(点评):
对头,就是这样标注。

网友:
标注70那个尺寸时,从下面一直往上拉出头。

网友:
可以象你做标识一样,写上“此两面共面”,或在两面之间连一细实线,或在两个面上标同一个基准符号,加工的人一定能看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