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帮我看看这两种标注哪一种更合理?谢谢

楼主(2014-01-07):
此零件是一个压盖,中心那孔需要与底座把合后加工。两种方案的主要差别是洋红色标注部分,(基准面的选取不同)。
请前辈们讲解一下哪一种标注更为合理一些!谢谢!

网友A:
      就图上所看,粉色部分标注中,15尺寸的公差为-0.1和-0.2,也就意味着,中间下凸台与底座的凹台之间不是完全接触,存在间隙,故推断此面为非接触面,基准选择的原则,选取重要的定位面和接触面为基准面,个人认为,上图的选取标准更为合适。具体还是要根据零件的实际用途确定,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死板选取,当原则间存在冲突时,考虑一系列因素后,根据实际情况选取。
      相比较之下,个人认为3.2表面粗糙度的垂直立面是否要加入形位公差,考虑一定的垂直度或者跳动,此必定为定位面。
      以上为个人意见,不知道是否对你有帮助。

网友(点评):
为什么不能外面的不是接触面呢?

网友(点评):
如果设定外面的不是接触面,那给出的公差一般相对这图来说应该是正公差,而不是负公差。

网友:
愚以为你的不合理!

网友:
就看你的文字所说,此零件加工是与另一半合在一起加工中间大孔,那么加工时此二图所标的基准A有用吗??你的另一半零件是怎么样的,我当然没看到,不过想象下,边缘应该是与你这个凹凸配合的吧。

网友B:
我也认为下面一个更加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下面一个更加合理

为什么呢?我还是初鸟不是很懂,请您多多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图上所看,粉色部分标注中,15尺寸的公差为-0.1和-0.2,也就意味着,中间下凸台与底座的凹台之间不 ...

很谢谢,我考虑可能压不紧,领导说下面更合理,能够保证圆的完整,没有空刀。我觉得很对,底面可以在加工完了再修磨一下,就能加紧了!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下面的压紧,保证圆的完整性的话,那15尺寸给出的公差就不对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上面压紧,还是下面压紧,注意过定位的问题。不可能存在两面都压紧的情况的,总有一面相对来说是松的。所以看你的产品的具体要求了。我只是就你的给出的图而说的。

网友C:
上面的合理,加工时找同一厚度的垫片垫与两肩把紧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合理,加工时找同一厚度的垫片垫与两肩把紧加工

没明白您的意思,能给我详细讲一下吗?太感谢您了!

网友:
我也感觉下图合理。

网友:
既然是把合在一起加工,个人认为先加工好把合面,当然以把合面为基准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下面一个更加合理

第一个图中的A基准面应该 是和另一个面的接触面吧,那就应该是重要平面了啊
同时也是定位加工面吧~
个人想法
不知楼主另一半是何图?

网友:
相对来讲下面的一个更合适。但是楼主能不能交代一下,你的加工基准。假如加工基准在底座上的话,那么楼主给这个基准标平行度公差没什么实际意义。补充出一份两个零件把合后的图纸在给形位公差会好点。这个结构如果受到的倾覆力矩稍大可能不太好玩。

楼主:
这是与其把合的部分

网友(点评):
楼主,你既然要求配作了。建议你一份装配图注明孔的形位公差。这两个零件不要标孔的形位公差,技术要求栏标明配作。

网友:
这不跟电机的法兰装配一个道理吗、你找个电机样本看下

网友:
感觉第二个合理,理由不会说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