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点倾向材料,请教

楼主(2014-01-07):
请教各位师傅:① 对于低碳低合金钢有没有可能产生白点?(如:15CrMo、17CrNiMo7)
                         ② 对于不含Ni元素的中碳合金结构钢白点倾向是否很强?(如42CrMo、40Cr)

网友(2014-02-28):
白点是锻件在冷却过程中产生的一种内部缺陷。在钢坯的纵向断口上呈圆形有椭圆形的银白色斑点。合金钢白点的色泽光亮,碳素钢的较暗些。白色斑点的平均直径由几毫米到几十毫米。图片3-31为时轮锻件纵向断面上的白点。在钢坯的横向断口上白点呈细小的裂纹(图片3-32)。从显微组织上观察,在白点的邻近区域没有发现塑性变形痕迹。因此,白点是纯脆性的。(一)白点对钢的力学性能的影响白点的存在对钢的性能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它使钢的力学性能降低,热处理淬火时使零件开裂,使用时造成零件的断裂。白点对钢力学性能的影响与取样的位置及方向有很大关系。当试样轴线与白点分布平行时,力学性能的降低有时并不明显;当试样轴线与白点分布垂直时,力学性能将显著下降,尤其是塑性指针和冲击韧度降低更为明显。表3-10是白点对铬、镍、钼结构钢钢坯力学性能的影响;表3-11是白点对22CrMnMo钢齿轮轴力学性能的影响http://www.china-machine.com/MachineBase/Forging/duanzao/zlbz/3-7.htm

楼主(2014-04-04):
非常谢谢版主亲自指导。爱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