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系统中,功率和扭矩之间的关系

楼主(2014-01-07):
请教论坛的大侠,在传动系统中,是先根据P=F*V计算电机的功率呢,还是先计算需要多大的扭矩,

再根据公式T=9550*P/N计算功率呢?

设计手册上是先计算电机的功率,然后根据减速比,算出扭矩。而减速机厂家的样册上讲的是先计算扭矩,

再根据他们样册上减速机与电机的匹配关系,选出合适功率的电机。

而实际中我用这两个方法推导过,如果先计算功率的话,P值会很大。所以,把我都搞糊涂啦!

网友:
我是先计算功率。根据质量,或者转动惯量、速度或者转速、加速时间来计算功率。然后考虑传动比,用几级传动,最后回过头来根据传动比的级数来计算效率放入功率中,乘以安全系数,就得最终的电机功率

网友:
本是同根的,何来先后!

网友:
按执行所需的条件反推所需要之电机

网友:
我是先算出扭矩再算功率,然后选电机

网友:
小弟比笨,先计算扭矩,再查减速机和电机手册。之后直接选用电机和减速机了。

网友:
本人做传动计算基本上齿轮齿条传动或丝杆传动,先根据速度,加速度初算扭矩,因为牵涉到惯量比,还得验算减速比,丝杆导程或齿轮齿数。一般在EXCEL表中列出几种方案,选择一个最合适的。

网友(2014-04-05):
我和楼上的差不多,先算扭矩,然后再推出合适的电机功率

网友:
先计算功率为什么P值会很大?
你是不是单位搞混了?
贴个图让大伙帮你审审

3楼说的对,本是同根,何来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