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焊接等强度问题

楼主(2014-01-07):
在选用焊条时,我们有一个焊接等强度的原则,而这个原则也是用于对焊时,我想问:

1、两块板的缝隙必要要按照标准对接时的大小才能达到等强度的要求么?

2、假设一件箱体梁,由于一些原因吧,在箱体梁的中间气割掉200mm,箱体梁的两件错开100mm后,再用钢板拼焊接在一起,这种情况下等强度原则成立么?他的Ix改变么(箱体梁的抗弯性改变么)?

网友A:
等强度焊接是你设计这个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上的考虑,而按标准上的尺寸不一定焊接出来就等强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强度焊接是你设计这个焊接接头的力学性能上的考虑,而按标准上的尺寸不一定焊接出来就等强度了。

焊接的所有过程都不予以考虑,只要是将两块板焊透,就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么?

网友(点评):
不是一个概念。你去找找书看吧。

网友:
焊接强度该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