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 2D到3D这个命令怎么用

楼主(2014-01-07):
现在我有零件的三视图 DWG格式   因为图形比较复杂     转到soild后怎么变成 3维的立体图形

网友:
、、、、楼主这个难度有点大哦。转是能转的但是不像你现象的那样直接输入CAD的图纸就能生成SW的三维图。CAD转三维视图的原理是输入CAD图纸做为草图,然后选取相应的SW特征命令生成三维视图。所以首先楼主要保证CAD图纸的尺寸比例为1:1 而且要删除除尺寸线虚线等。第二输入到SW软件生成草图后选取相应的特征命令生成三维视图。楼主还是老老实实的自己画靠谱点。

楼主:
工件本事很小 表面都是不规则的   我已经把DWG转到了S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17124227\QQ\WinTemp\RichOle\(5T)%YN0`IHT%08G]7`4L@H.jpgW里  有一个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1017124227\QQ\WinTemp\RichOle\(5T)%YN0`IHT%08G]7`4L@H.jpg2D转3D的命令  不会用

网友:
把图贴出来 看看 有多复杂。。。
如果我们已有2维然后再画3维,不要太爽。。。
建议楼主慢慢静下心来话。

网友:
有点表达上的错误吧

网友:
2D到3D,并不是CAD的三视图就直接转成三维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