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0版本总是崩溃时什么原因?

楼主(2014-01-07):
电脑配置:
操作系统:windows XP 32位 sp3
处理器:英特尔 第二代酷睿 i5-2380P @3.10ghz
主板:技嘉H61M-S1 (英特尔H61 芯片组)
内存:4GB(金泰克DDR3 1600MHZ)
硬盘:希捷 ST500M002-1BD142 500G
显卡:ATI RADEON HD 6570/7570 (1GB /蓝宝石)
安装的solidworks 2010版本 最近经常出现崩溃提示要重新启动,这是为什么一直没找到原因

网友A:
因为楼主用的是盗版软件。能用就行了,经常保存没多大影响的。

网友B:
估计软件版本的问题,我下的盗版07版 12版本都没有问题,笔记本是09年买的 ,重新下载新的SOLIDWORKS .附上链接http://www.mfcad.com/solidworks/xiazai/
里面从05版  到14版都有

网友(点评):
速度快吗?我想下载个新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软件版本的问题,我下的盗版07版 12版本都没有问题,笔记本是09年买的 ,重新下载新的SOLIDWORKS .附上 ...

谢谢 我下一个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楼主用的是盗版软件。能用就行了,经常保存没多大影响的。

关键是频率太多了  根本就来不及保存,很气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频率太多了  根本就来不及保存,很气人的

卸了  换个版本装下。一定要破解完全,

网友:
再加一条内存,32位升级到64位。

网友:
内存不足,你画图的时候不要经常打开几个零件或装配体,然后在这几个零件之间切换……你要切换的时候,你应该把当前的关闭,那样的话,崩溃的机率要小得多

楼主:
谢谢各位  下载了2012版本的安装后比较稳定 暂时还没出现

网友:
我的电脑也经常崩溃,谢谢,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