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外圈与壳体座孔配合问题

楼主(2014-01-07):
请问80J7/h6属于什么配合?座孔和轴承外圈的公差分别为多少?

网友:
就不能查个表吗?

网友:
机械手册,和各大轴承,生产商的目录都有推荐

网友A:
轴承外圈和座孔采用基轴制,具体公差查手册去吧
 轴承外圈和座孔的配合问题需要说一下,通常采用过渡配合,但由于间隙对轴承损伤非常大,所以很多情况会跟偏向过盈配合。不过很多时候工厂感觉拆装还有使用时不需要这么紧凑所以会出现偏向间隙的配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手册是基础啊,多查查吧

网友(点评):
“通常采用过渡配合”,这结论有误。从统计结果看,轴承座与轴承配合还是间隙配合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和座孔采用基轴制,具体公差查手册去吧
轴承外圈和座孔的配合问题需要说一下,通常采用过渡配合, ...

座孔和轴承外圈不是用过盈配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承外圈和座孔采用基轴制,具体公差查手册去吧
轴承外圈和座孔的配合问题需要说一下,通常采用过渡配合, ...

查手册的时候,尺寸分段30-80,80-120,那80属于哪一尺寸段?

网友(点评):
30~80那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座孔和轴承外圈不是用过盈配合吗

根据作用于轴承的负荷方向、性质及内外圈的哪一方旋转,则各套圈所承受的负荷可分为旋转负荷、静止负荷或不定向负荷。承受旋转负荷及不定向负荷的套圈应取静配合(过盈配合),承受静止负荷的套圈,可取过渡配合或动配合(游隙配合)。
轴承负荷大或承受振动、冲击负荷时,其过盈须增大。采用空心轴、薄壁轴承箱或轻合金、塑料制轴承箱时,也须增大过盈量。
要求保持高旋转时,须采用高精度轴承,并提高轴及轴承箱的尺寸精度,避免过盈过大。如果过盈太大,可能使轴或轴承箱的几何形状精度影响轴承套圈的几何形状,从而损害轴承的旋转精度。
非分离型轴承(例如深沟球轴承)内外圈都采用静配合,则轴承安装、拆卸极为不便,最好将内外圈的某一方采用动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