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试题

楼主(2014-01-07):
整理资料时,发现了自己上学期间的一套测试题,分享给大家自己测试一下,答案明天张贴出来

一、判断题(共10题,每题2分,共20分,正确打“√”,错误打“×”。)

1、一切摩擦传动的传动比都不准确。…………………………………………( )

2、滚珠螺纹传动的传动效率高,传动时运动平稳,动作灵敏………………( )

3、高副比低副的承载能力大。 ………………………………………………( )

4、构件是加工制造的单位,零件是运动的单位。………………………………( )

5、普通螺纹的牙型角是60°……………………………………………………( )

6、链传动能保证准确的平均传动比,传动功率较大。…………………………( )

7、凸轮机构广泛用于机械自动控制。…………………………………………( )

8、模数m反映齿轮轮齿的大小,模数越大,轮齿越大,齿轮的承载能力越大( )

9、V带传动装置必须安装防护罩。……………………………………………( )

10、发动机就是将能量转换成机械能的一种机器。……………………………( )

二、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1、下列属于机构的是……………………………………………………………( )

A)机床 B)纺织机 C)千斤顶 D)拖拉机

2、普通螺纹的公称直径是指……………………………………………………( )

A)大径 B)小径 C)顶径 D)底径

3、下列哪种螺纹常用于联接螺纹使用…………………………………………( )

A)三角形螺纹 B)梯形螺纹 C)锯齿形螺纹 D)矩形螺纹

4、普通车床中的带传动部分是机器中的………………………………………( )

A)动力部分 B)工作部分 C)传动装置 D)自动控制

 5、欲在两轴相距较远,工作条件恶劣的环境下传递较大功利,宜选…………( )

A)带传动 B)链传动 C)齿轮传动 D)蜗杆传动
6、齿轮传动的特点………………………………………………………………( )
A)传递的功率和速度范围大 B)使用寿命长,但传动效率低
C).制造和安装精度要求不高 D)能实现无级变速
7、以下关于机构急回运动特性的论述正确的是……………………………( )
A)急回运动特性只有曲柄摇杆机构具有。
B)急回运动特性可用来缩短空回行程时间,提高生产率。
C)极位夹角等于零时,机构具有急回特性。
D)行程速度变化系数越小,急回特性越显著。
8、凸轮机构通常由组成。………………………………………………( )
A) 主动件、凸轮 、机架 B) 主动件、从动件、机架
C) 从动件、凸轮 、机架 D) 主动件、从动件、凸轮
9、单向受力的螺旋传动机构广泛采用…………………………………………( )
A)三角形螺纹 B)梯形螺纹 C)锯齿形螺纹 D)矩形螺纹
10、中等中心距的普通V带的张紧程度是以用拇指能按下多少mm为宜。…( )
A)5 B)10 C)15 D)20
11、 下列各标记中表示细牙普通螺纹的标记是………………………………( )
A)M24-5H-20 B)M36×2-5g6g C)Tr40×7-7H D) Tr40×7-7e
12、传动要求速度不高、承载能力较太的场合常应用的从动件形式为……( )
A)尖顶式 B)滚子式 C)平底式 D)曲面式
13、液压系统的执行元件是……………………………………………………( )
A)电动机 B)液压泵 C)液压缸或液压马达 D)液压阀
14、可以承受不大的单方向的轴向力,上、下两面是工作面的连接是……( )A)普通平键连接 B)楔键连接 C)半圆键连接 D)花键连接
15、既支承回转零件又传递动力的轴称为……………………………………( )
A)心轴 B)传动轴 C)转轴 D)阶台轴
三、填空题(共20空,每题1分,共20分。)
1、现代工业中主要应用的传动方式有:--;-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 、和电气传动等四种。
2、按两构件的接触形式的不同,运动副可分为________和________两大类。

3、螺纹按照其用途不同,一般可分为__________和__________两大类。

4、已知一标准直齿圆柱齿轮的齿数z=72,全齿高h=18mm,则齿轮的模数m=______,分度圆直径d=_______。

5、滚动轴承主要由_________ 、_________ 、_________ 、和保持架等组成。

6、机械式联轴器分为________联轴器、_______联轴器和________联轴器三大类。

7、液压泵是靠____________________的变化来实现__________和__________的,所以称为容积泵。

8、齿轮轮齿的加工方法常用的分为______ __ ____和____________两大类。

四、综合题(共12分

如图所示为带传动张紧装置,试分析:

(1)、A图为______带张紧,张紧轮置于_____边的______侧,且靠近________处;

(2)、B图为______带张紧,张紧轮置于_____边的______侧,且靠近________处;

(3)、A图中小带轮的包角较张紧前_____,B图中的包角较张紧前_____(大或小);

(4)、张紧前后,____图中带的工作能力大大增大,___图中带不会受双向弯曲作用。

五、计算题(共18分

1、在平带开口传动中,已知主动轮直径为200mm,从动轮直径为600mm,两传动轴中心距为1200mm,试计算其传动比、验算包角及求出带长。(9分)

2、技术革新需要一对传动比为3的直齿圆柱齿轮,现找到两个齿形角为20°的直齿轮,经测量齿数分别为z1=20,z2=60,齿顶圆直径da1=55mm,da2=186mm,试问这两个齿轮是否能配对使用?为什么?(9分)

网友:
做不到满分,惭愧

网友:
40分钟作完不知能考多少分

网友:
做不到满分了

楼主:
试卷参考答案

一、判断题(共10题,每题2分,共20分,正确打“√”,错误打“×”。)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共15题,每题2分,共30分。)

1、C 2、A 3、A 4、C 5、B 6、B 7、B 8、C

9、C 10、C 11、B 12、B 13、C 14、B 15、C

三、填空题(共20空,每空1分,共20分。)

1、 机械传动、液压传动、气动传动

2、 高副、低副

3、 联接螺纹、传动螺纹

4、 8mm、576mm

5、 内圈、外圈、滚动体

6、 刚性、挠性、安全

7、 密封容积、吸油、压油

8、 仿型法、展成法

四、综合题(每空1分,共12分)

1、 平、松、外、小带轮

2、 V、松、内、大带轮

3、 大、小

4、 A、B

五、计算题(共18分)

1、 (1)I=3 (2)α=160°>150°,所以包角是合格的。 (3)L=3689.3mm

2、 m1=da1/(z1+2)=2.5 m2= da2(z2+2)=3

由于m1≠m2,所以这两个齿轮不能配对使用。

网友:
80分,惭愧,判断错1选择错5填空错3

网友(点评):
太差了,选择只有一个不知道其它的大意了,所有的生产中都能用到或见到。

网友:
昏,工作中平带与V带基本没遇到,分基本全丢。其他还行,在85分左右吧!

网友(2014-02-11):
看来俺需要补补基础知识了

网友:
选择题第六个答案是不是错了?

网友(2015-08-24):
大学的 知识。还可以

网友(2015-10-19):
回顾一下

网友:
判断错3选择错4填空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