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三菱系统的大神帮帮忙。参数问题。

楼主(2014-01-07):
本人厂里仅有一台老旧的三菱数控系统的数控车床。由于在高档时最低转速限制在700以上。这样用白钢刀就特别容易坏。
现在在网上找到修改参数方法。修改了对应的参数。
打开了R1896数据为1。模式为1。现在的情况是出现 M90 PARAM  SET MODE报警。无法取消。而且R1896参数也不能把数据和模式复位为0。。求解决方法。这个破系统至今只看到这一台机器。说明书繁体的。而且和机器里面的不实际情况不符合。

求解决方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不会吧

网友A:
MDI 状态下,不能输入R1896=0吗?

或者不一定是MDI状态,在其他状态下试试.

网友:
这个只能帮你顶顶,期待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I 状态下,不能输入R1896=0吗?

或者不一定是MDI状态,在其他状态下试试.

fanuc是需要在MDfanuc是需要在MDI状态下。但这货根本就是没有这说法。也试了MDI状态。没用。

网友B:
只能帮你顶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帮你顶顶

谢了。看来这货真冷门。谢了。看来这货真冷门。我在当地看过N个企业了。就只有这一个三菱数控系统谢了。看来这货真冷门。我在当地看过N个企业了。就只有这一个三菱数控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fanuc是需要在MDfanuc是需要在MDI状态下。但这货根本就是没有这说法。也试了MDI状态。没用。

我刚才查了一下,是能输入的

你这机床可能是里面某个东西坏了导致系统卡死

你先查查电器柜里面的东西

我就试过在fanuc系统遇到过,液压卡盘死活不动作,检查所有线路阀门plc都是正常的

唯一的就控制阀门的plc继电器一直在某个位置不转换状态。最后,我详细问了操作员,操作员说某天开机正常,突然有点味道,这机器就这样了。然后我检查了所有的电器,发现。。。。居然是电器柜里面一个散热风扇挂了,导致系统卡死。

网友C:
R1896数据为0。模式为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才查了一下,是能输入的

你这机床可能是里面某个东西坏了导致系统卡死

确实不能确实不行,未改之前好好的。这台是简易的数控车床。就那么点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不能确实不行,未改之前好好的。这台是简易的数控车床。就那么点东西

能看到参数吗?如果可以,就把能看到的,都抄下来,然后把系统后面的电池弄掉,让其自然复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看到参数吗?如果可以,就把能看到的,都抄下来,然后把系统后面的电池弄掉,让其自然复位把

谢谢了。已经解决。蒙对了。纯属三菱的设计人员脑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已经解决。蒙对了。纯属三菱的设计人员脑残。

什么原因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R1896数据为0。模式为2

大侠正解。我已经解决。没看到你的答案 ,,就这么随便瞎蒙的

网友:
好多好多天没来,不知你三菱什么系统,我有一些三菱的资料可以给你。
好几年前在三菱官网注册后下载的东西,因为那时候有台云南的简数用的三菱系统,找遍了所有地方找不到资料。只有三菱官网上比较齐,想办法注册了一个账号才下了些资料。却不想过了一年那台云机下线了,所以这些资料在电脑里一直睡着。
你说下你系统的型号,或许我有。

网友(点评):
谢谢了。这个系统太冷门。也快要下岗了,不需要了。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法拉克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