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编程中 T0100 刀补取消 ,需要编入吗?

楼主(2014-01-07):
请问各位大师:数控车编程中 用了 T0101  T0202  T0303  T0404   四把刀!每把刀用完   是否要分别 编入T0100   TO2OO   TO3OO  TO4OO  执行刀补取消  需要编入吗!   我看很多程序 都没编入呀!

网友A:
有这必要吗?
放屁要脱裤子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必要吗?
放屁要脱裤子不?

你太显摆了! 我不懂才问!无聊者滚开!

网友B:
我用过的国产系统都不需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的国产系统都不需要。

奥!谢谢!我是看有的师傅编入 T0100 说是为了坐标准确和安全!

网友C:
正规情况下,应该是执行T0把刀具长度补偿去掉,这样就是没有刀补的机械坐标系,把机床退回到一个安全的点来换刀,每次退回的都是一个固定的位置,安全,不会出错,不过很多系统不支持T0,这样的是要求回原点换刀G28U0 W0,不过如果机床太长,回原点太浪费,不去刀补的话,你虽然退回的每次都是一个固定的坐标,但机床实际走的位置是不一样的,这样有时候会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规情况下,应该是执行T0把刀具长度补偿去掉,这样就是没有刀补的机械坐标系,把机床退回到一个安全的点来 ...

多谢讲解!

网友:
批量加工编不编无所谓   如果经常需要设置工件坐标系G50   那最 好去掉  因为有的车床计算时会带上刀补计算  造成错误    还有一点  广数 凯恩帝  系统复位时不清除刀补    发那科复位时清除刀补     有可能撞刀    所以规定 程序尽量从每把刀的开始走,带上刀补,以免撞刀

网友:
进来 学习了 以前一直不明白

网友D:
较老的系统需要取消刀补,因为老系统换刀时有刀补无刀补,换刀位置是不一样的。
而现在稍新一点的系统。不用取消刀补,直接换刀就行,因为现在带刀补都是在换刀后移动的程序段中执行刀补。
所以,现在编程都不在考虑取消刀补了。要取消刀补的系统,估计楼主不容易找到这个机床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较老的系统需要取消刀补,因为老系统换刀时有刀补无刀补,换刀位置是不一样的。
而现在稍新一点的系统。不 ...

多谢指点

网友:
取消是为了不走上个刀补的补偿值,如果中途手动停止不是命令M30结束指令结束的话,走程序会有一个空行程

网友(2014-02-11):
较老的系统需要取消刀补

网友:
有旧的系统就必须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规情况下,应该是执行T0把刀具长度补偿去掉,这样就是没有刀补的机械坐标系,把机床退回到一个安全的点来 ...

好像刀补小就不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