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热处理后热装裂开问题求助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侠、前辈,小弟现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想向各位请教,我们公司现在生产了一批这样的齿轮(见图,材料:Cr12,另:装配在电机轴上),(1)原先我们采用的热处理工艺是:盐液炉整体淬火+回火,然后热装到电机轴上(具体:加热到大约230℃,然后装配到电机轴上面,再淋油冷却),没有出现裂开的问题;(这种热处理方式合格率比较低)
(2)现在我们更改了热处理工艺采用高频淬火(大约是加热到880℃)+回火(大约是200℃),然后同样热装到电机轴上(具体:加热到大约230℃,然后装配到电机轴上面,再淋油冷却),当淋完油后就会听见一听“啪",齿轮就裂开了。
请各位大侠分析下原因,小弟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
等待高手,我也想学习下高手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A:
高频淬火对于淬透性比较好的CR12,温度并非你所说的约880度,这个尤其在键槽部位的圈,产生的感应电流密度最大,温度是最高的,必然残余应力比较大,甚至留下了缺陷了。所以后来会裂。如果没有键槽的齿轮,则不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感应加热控制温度并且想精确和均匀,是非常困难的。

网友:
我们高频后,一般是不回火的
前排,
坐等高手
你问六角车
老骥伏枥
ZOERWING
99/8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对于淬透性比较好的CR12,温度并非你所说的约880度,这个尤其在键槽部位的圈,产生的感应电流密度最 ...

说的很对,我们每次裂开的位置就是在键槽那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Cr12是含碳2%的那种模具钢么?
这年代神马都可能出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很对,我们每次裂开的位置就是在键槽那儿,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要想解决,并且仍然采用感应设备,方法:降低感应频率,或者改变感应圈尺寸,减小电流,增加加热时间,使升温缓且均匀,保温或等温处理,然后再淬火。热套的加热过程同样操作。
但是问题是感应加热你不可能精确控温均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