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些出问题的活,大家看还有救么。。。

楼主(2014-01-07):
一个是阀体零件,45钢,M10*1的工艺孔螺纹底孔做大了,导致现在螺纹看起来比较平,内径大概在9.2吧。应该是没救了吧。不想镶套,毕竟这个零件是用在关系人命的地方。。。

还有个也是45钢调制 HRC20-26,因为是分好几批做的,其中一批的硬度没测试,结果硬度不够,送去一检测不合格,这个有招不。。。。

谢谢。。。

拜早年哈。。

网友:
热处理不是很内行,等待高手,阀体零件,关系人命,用在什么地方?若真是关系人命,从来吧,人命无小事。

网友A:
楼主,M10*1的工艺孔螺纹底孔做大了,补救方法可以选择焊接堵死了,重新钻孔;也可以钻大一点的螺纹孔,拧上螺钉,在螺钉上攻M10螺纹孔;也可以钻大点,镶套。不过推荐报废,毕竟这个零件是用在关系人命的地方。。。
硬度测试送检后不合格,可以把测试回来的工件送回炉进行淬火热处理,然后再测试,你看这招你们那允许不?

网友B:
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补救的招,所以做的时候才不当回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补救的招,所以做的时候才不当回事吧。

正中要害,虚心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M10*1的工艺孔螺纹底孔做大了,补救方法可以选择焊接堵死了,重新钻孔;也可以钻大一点的螺纹孔,拧上 ...

淬火就硬了。。。

网友:
人命关天!!!!!!还是小心点好,别得不偿失。算起来单边还有四十丝的量,单边就大了十丝,没那么玄乎吧。不知道是怎么用的

网友:
人命的事,你想意外要多少个人的命?

网友:
可以试试挤压丝攻。感觉太硬不知道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