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图示的活接头

楼主(2014-01-07):
各位大侠,

    有没有见过如图示的活接(内12角的,用于安装)
谢谢!

楼主:
3/4"外牙

网友:
有点像有线电视同轴线的接头,你去五金店问下看有没有

网友:
在五金店买过类似这种的 一头是外螺纹4分的,一头是内螺纹6分的!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自己加工一个。

楼主:
就是五金店没有这个了,这个图片我还是在客户那里拍到的,主要是外牙那边的尺寸限制,不好在外面拧紧,所以那个里面有个用冲床冲的齿,方便用内六角扳手拧紧。各位有没有见过那个厂家做这种样子的。谢谢!

网友:
阿里巴巴上找找看

网友:
这个找个工厂加工应该也不是很复杂的。

网友(2014-02-17):
找无锡乐可利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