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 各路大侠SSolidworks Y型接管三维制作画法?

楼主(2014-01-07):
跑求对Solidworks Y型接管三维放样制作!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放样制作啊?那个需要多做几个基准面,如果变径的,还要再多几个。

网友:
把它用参考基准面分割
搞成多实体零件
然后逐一放样造型
或者从加工的角度讲,任何钣金累的各种弯头都是多实体零件,都应该逐段逐段的放样造型,再展开
当然不只放样一个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