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配电箱底部开裂如何处理?

楼主(2014-01-07):
遇到个难题,外协厂家加工来的不锈钢配电箱在做振动试验时底部焊接处开裂,换成箱体换成钣金折弯结构同样开裂,如何解决?谁给帮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结构不可靠,肉薄的缘故吧,能否截个图。

网友A:
不明白,折弯的地方也开裂,电箱有那么大的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折弯的地方也开裂,电箱有那么大的振动吗!

在铁路上用,所以要在震动机上做实验

网友:
钣金箱体折弯后你还焊接吗? 钣金折弯的箱体是折弯处裂还是有焊缝的地方裂?
我认为焊缝裂是焊接质量的问题,焊缝内部可能有微裂纹。
如果钣金箱体折弯处有裂纹,可能是箱体材料的问题。折弯时折角处内部产生微裂纹,震动后裂纹增大。

网友:
改大圆角,增加加强筋,保证解决

网友:
截个图吧,如何夹装的,什么材料,振动试验参数。拿出来给这里的大虾们看看,肯定能给你解决问题,这是高人多了

网友(2018-08-30):
焊接不牢固吧,可以用打点的点焊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