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阀通电振动不停。

楼主(2014-01-07):
  一个VP20 带动一个油缸换向。电磁阀用DSG-02-3C2  220V电压   有时换向时出现电磁阀振动不停,再次换向就没问题。振动只是有时候出现。换电磁阀还是有。电压没问题。也没有两边同时通电,电器有互锁。

网友:
是涡流声造成的吗?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换个继电器看看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电器上。

网友:
应该是与电磁阀的通径大小有关系,您可以换个小通径的试一下,或者换个电磁阀品牌试一下。

网友:
确定是电磁阀振动?

网友:
是油缸上下震动?

网友:
还是电磁阀阀芯震动?

网友:
电磁阀都有个功率,要是压力和流量的乘机超过了阀的功率就会出现这种震动

网友(2014-02-16):
电磁阀的控制信号有问题,与阀本身无关

网友A:
是电磁阀的震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磁阀的震动吗?

是电磁阀的震动

网友:
试试加大控制电磁阀接触器触点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