壁厚0.25的材料铝怎样把长度70加工到60?

楼主(2014-01-07):
大侠指教

壁厚0.25的材料铝怎样把长度70加工到60?

网友:
直径不大的话用切割片切行不

网友:
切割机,磨光机 ,线切割,带锯床

网友(点评):
老兄,你这是给的选择题吗?

网友:
用刀子直接就可以划断的。

楼主:
件数不少,平行度,长度0.1公差

网友:
仪表车应该可以了 夹持的地方加个芯棒

网友:
直径多大。做器件0.25壁厚的不算很薄,可以车的

网友:
同意7楼的意见,做一个芯棒,直接上车床

楼主:
两次装夹平行度0.1能保证吗?
铝的的变形会不会很大啊

网友:
这玩意不仅是加工变形问题,还有一方面是如何装夹问题。线切割也好,车也好;都要通过工装夹具保证尽量减小其加工变形量。

网友:
找找橡胶冲压模具的书看看会对你有启发。要学会贯通。

楼主:
请大侠明示

网友:
我给你这样的提示。橡胶在板金冲压模具中一般作用是弹簧,作为凸凹模也是其一用法。根据你的零件加工要求,可以利用橡胶在这些用法上进行变通,取橡胶胀形模的运动结构,把胀形变为冲裁,凹模改为刀口就成。此模具即可保证零件的尺寸同时还能不损坏外观。

网友:
请老鹰把此帖转到‘机械加工’

网友:
线切割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