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钻孔快通时噪声很大钻不通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4-01-07):
今天钻了个∮18的孔,开始很好钻,但快通时就发出一阵吱吱声,怎么都钻不下去,请问各位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料的事情 是不是到那个地方料就硬了?还是铣床不走了在那里磨呢?

网友(点评):
应该不是料的问题 ,有很多孔要打。 都是在快通时才这样 。 床子在转,钻头一顶一顶的就是下不去

网友:
没理由啊?换个钻头试试!

网友:
楼主钻头刀刃怎么样?不行就像楼上说的换个钻头

网友:
用潜水钻打

网友:
快钻通时  进给速度降低点就好了  因为快钻通时刀具参与切削的部位有变化了

网友: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等待答案

网友:
是不是冷却液没有浇到位,钻头磨的不行了!!我以前也遇到过,进给量小点,慢慢就过去了!!

网友:
加工材料特殊吧,是不是猛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