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24v 转5v的标准化转换器

楼主(2014-01-07):
有的三菱的PLC  用的是24v电压
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   可是驱动器是5v电压
我想串联一个电阻。。。
不知可行   但是串联电阻    要多大的呢

有没有标准的24v转5v的  标准转化器

求解 。。。。

网友:
搞个开关电源

网友:
一般驱动器说明书上都有吧 雷塞的m860 24V串1.5k

网友:
要稳定可靠的话,也可以做一个光耦隔离的电路吧,不过,串电阻最简单了,

网友:
1.5  或者2K 都可以

网友:
DC-DC模块,网上大把

网友:
有电源模块的

网友:
可以先问问工程师,再做决定。一般都有专业性的要求。

网友:
淘宝有很多24V转5V的模块,随便买一个就行。
http://s.taobao.com/search?&initiative_id=tbindexz_20140108&spm=1.6659421.754896237.1&sourceId=tb.index&search_type=item&ssid=s5-e&commend=all&q=24v%D7%AA5v%C4%A3%BF%E9&suggest=0_2&wq=24V%20%D7%AA%205V&suggest_query=24V%20%D7%AA%205V&source=suggest

网友:
可以串电阻

网友:
不过最好还是用模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