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刀双补)切槽刀的左右刀尖 怎样分别对刀!

楼主(2014-01-07):
请教各位大师:

(1刀双补)切槽刀的左右刀尖 怎样分别对刀!分别哪里输入!另外磨耗分别怎么改!
         请针对 广数980 系列的,如 TA  TB TD   等  不同 输入界面     说明下  !      谢谢!

网友:
数控啊?俺不懂啊

网友:
T0101   T0105同样的一把刀,两个刀补

网友:
T0101   T0105同样的一把刀,两个刀补,,,在对刀时你要记着是哪一个刀尖对的T0101哪一个刀尖对的是T0105.别弄乱了就可以了、、、在对T0105时在5号刀补对刀输入就可以了。。希望你看的懂我的意思

网友:
大家好,我是新手,希望以后和大家多多交流

网友:
为什么需要一刀双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