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口铣床铜拨叉断了,怎么焊接?

楼主(2014-01-07):
有台进口的铣床,由于机体缺油严死了,后来拆开猴发现换挡的拨叉裂了,是个全红铜的,大概十厘米长 一厘米深,总厚两厘米!请教各位师傅怎么焊接啊???

网友A:
焊接红铜的方法有气焊、手工碳弧焊、手工电弧焊以及手工氩弧焊等方法,大型布局也可接纳自动焊。
  (1) 红铜的气焊
  焊接红铜最经常使用的是对接接头,搭接接头以及丁字接头尽量少接纳。气焊可接纳两种焊丝,一种是含有脱氧元素的焊丝,如丝20一、202;另一种是一般的红铜丝以及母材的切条,接纳气剂301作助熔剂。气焊红铜时应接纳中性焰。
  (2)红铜的手工电弧焊
  在手工电弧焊时接纳红铜焊条铜107,焊芯为红铜(T二、T3)。焊前应清算焊接处边缘。焊件厚度大于4mm时,焊前必须预热,预热温度一般在400~500℃左右。用铜107焊条焊接,电源应接纳直流反接。
  焊接时应当用短弧,焊条不宜作横向摆动。焊条作来去的直线运动,可以改善焊缝的成形。长焊缝应接纳逐步退焊法。焊接速度应尽量快些。多层焊时,必须彻底断根层间的熔渣。
  焊策应在透风良好的场所进行,以防止铜中毒征象。焊后应用平头锤敲击焊缝,消弭应力以及改善焊缝质量。
  (3)红铜的手工氩弧焊
  在红铜手工氩弧焊时,接纳的焊丝有丝201(特地制造红铜焊丝)以及丝202,也接纳红铜丝,如T2。
  焊前应对工件焊接边缘以及焊丝表面的氧化膜、油等脏物都必须清算洁净,制止产生气孔、夹渣等缺陷。清算的方法有机械清算法以及化学清算法。
  对接接头板厚小于3mm时,不开坡口;板厚为3~10mm时, 开V型坡口,坡吵嘴度为60o~70o; 板厚大于10mm时,开X型坡口,坡吵嘴度为60o~70o;为制止未焊透,一般不留钝边。根据板厚以及坡口尺寸,对接接头的装置间隙在 0.5~1.5mm范围内选取。
  红铜手工氩弧焊,凡是是接纳直流正接,即钨极接负极。为了消弭气孔,保证焊缝根部可靠的熔合以及焊透,必须提高焊接速度,削减氩气耗损量,并预热焊件。板厚小于3mm时,预热温度为150~300℃;板厚大于3mm时,预热温度为350~500℃。预热温度不宜过高,否则使焊接接头的机械性能降低。
  另有红铜的碳弧焊,碳弧焊使用的电极有碳精电极以及青灰电极。红铜碳弧焊所用的焊丝以及气焊时同样,也可用母材剪条,可用气焊红铜的助熔剂,如气剂301等。

  楼主,焊工师傅的水平是最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红铜的方法有气焊、手工碳弧焊、手工电弧焊以及手工氩弧焊等方法,大型布局也可接纳自动焊。
  (1)  ...

谢谢 非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非常谢谢!

我经历过焊紫铜,红铜没有经历过。问了别人
其实很多都是焊工师傅水平决定的,温度的预热和散热也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历过焊紫铜,红铜没有经历过。问了别人
其实很多都是焊工师傅水平决定的,温度的预热和散热也很关键 ...

谢谢您!他们说铜焊铜 糊弄铜!用银焊条行吗?

网友(点评):
同合同焊接很正常啊,同和钢都能焊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他们说铜焊铜 糊弄铜!用银焊条行吗?

要最好的银焊条才能保证强度。一个老师傅告诉我的

网友:
不是倒电的倒体为何要用银焊,这是典型的浪费。

网友:
我焊过铜管,就是需要氧气、煤气、铜焊条、硼砂(这个也可以不用,看技术),火焰喷嘴

网友:
技术问题先不讨论,大家发帖的时候能不能注意下错别字啊!看着心里不舒服!

网友:
开坡口后,用威欧丁红铜氩弧焊丝,也就是紫铜氩弧焊丝焊接即可,一定要开V型坡口以后焊接。
可以了解一下这个应用 specialweld.com/?p=1647

网友:
生铜件不好焊。焊上也不结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