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铜怎么焊接?跑了一天了,谁也没办法

楼主(2014-01-07):
今天机床的挂档拨叉裂了一个深1厘米总厚两厘米! 宽是10的裂缝,裂开的地方是拨叉 直角弯处(现在不是直角大于90度了!)请问各位师傅怎么焊接啊?为这个跑了一天了,都不懂这个怎么焊?有人说 铜焊铜 糊弄铜,有人说用银焊条,怎么焊更好啊?谢谢各位师傅帮助!

这配件是捷克机床进口的,现在不可能能买到,帮想想办法吧

网友:
百度一下,很多的哦

网友:
黄铜一般是钎焊,银基钎焊渗透性最强,用不了多少焊条,也贵不了多少,

网友:
还是用钢板焊一个好,镶个铜套。

网友:
找个修空调的,他焊接铜管的

网友(点评):
热熔不同。

网友:
黄铜焊丝、氧气、煤气、硼砂,烧焊

网友(点评):
这个是正解,硼砂不能少。

网友:
用气焊,会焊的很好的,我就使气焊。

网友:
用氩弧焊能焊上不,以前咱单位都是用氩弧焊焊的!!

网友:
使用氧气乙炔焊,使用15%的银焊条,火候控制好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A:
钎焊肯定可以焊起来,强度考虑一下。
弧焊的我有资料,但没焊接过。
TIG 焊接,氩气用于导热系数最低的合金;氦气用于导热系数高的合金;氦气或者富氦含氩气的气体用于导热系数较低低的合金(如高Zn黄铜),厚度最好不要超过10MM。
焊接厚度超过1.6MM,时候,要用焊条。
ERCuSn-A,用于低锌黄铜
ERCuSi-A和ERCuAL-2 用于高锌黄铜

网友:
我印象中黄铜应该是火焰纤焊。

网友:
这个没接触过

网友:
是揺臂钻床上的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解决了 终于解决了!经过打听 托人找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位65岁的老先生,太佩服他了!说焊了半辈子铜,现在由于前两年心脏做了搭桥手术,所以现在不干了!(不是托人肯定不给焊接)今天去以后,他又从新拿出来了自己的家伙,耐火砖,气焊..我帮给买了罐氧气,还让我看了银焊条!呵呵 !但是没舍得用 说现在是两千元一市斤 给我用的铜焊条,用气焊考着,然后铜焊条沾着一种黑药一点点焊,他说现在的人们都不懂了,用硼砂不是个事,我就靠这个吃饭呢,谁也不知道......这都是秘密.......有时候不得不信,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祝贺楼主找到高手了。

网友:
这个焊接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解决了 终于解决了!经过打听 托人找关系终于找到了一位65岁的老先生,太佩服他了!说焊了 ...

秘密最终都失传了,呵呵。

网友:
没见过焊铜,过来学习的!

网友:
用气焊就行,跟焊接刀具一样,不明白加我QQ1171273389

网友B:
焊啥焊,找个抄图的直接加工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钎焊肯定可以焊起来,强度考虑一下。
弧焊的我有资料,但没焊接过。
TIG 焊接,氩气用于导热系数最低的合 ...

正解,裂隙处要开个V型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啥焊,找个抄图的直接加工一个

虽然只有5斤重的个拨叉,但是结构骚复杂,套里面的有弯曲的沟槽用来滑动挂档,外面延伸两个拨叉用来拖齿轮挂档,中心距,角度都要掌握好!特别是套里面凸字行的沟槽,感觉很是复杂!

网友(点评):
画完图,线切割

网友C:
那个黑药是和硼砂掺在一起的,焊后起保温作用,沒有这个用硼砂焊后保准会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黑药是和硼砂掺在一起的,焊后起保温作用,沒有这个用硼砂焊后保准会裂。

师傅 那个黑药是什么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 那个黑药是什么 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吗?

这个就没必要说白了。搞过助焊剂研发的都知道的89不离10

网友:
这种10毫米深度的裂纹,需要开坡口以后焊接,我看回帖子的人说了很多办法,但是万变不离其中个基本上都会相当常用的火焰焊接配合喷砂,这种属于钎焊焊接,焊接强度有限,并且特别是对于铸件本身亲合性是不理想的,更加别说是对于经常受力的部位,并且挂档拨叉一般是铸造黄铜,如果采用火焰氧气乙炔焊接是不可取的

分析了那么多,这个最理想的情况是将你的裂纹部位要全部开坡口情理干净,不要残留裂纹,保证焊透的基础上采用TIG氩弧焊接,直流氩弧焊,焊丝一定需要配合专用的威欧丁黄铜氩弧焊丝,千万不要弄错了不是用黄铜的气焊焊丝,为了方便你的理解你可以上威欧丁焊接技术的技术站点去了解咨询一下,或许对你更加有帮助。

specialweld.com/?p=1862

网友:
火焰钎焊。

网友(2017-09-11):
这种焊接问题,不是我们常规说的黄铜的管料焊接一下就完事了,是黄铜的铸件含杂质含量比较多,都知道黄铜用铜焊配硼砂,还是银焊配合配合银焊粉焊接,其实所有说的这些都是一种钎焊的解决办法,而往往钎焊是用于一些小件的管料或者薄料焊接,温度上温相对均匀一些,那么用什么焊接方式焊接呢?

这种理想的焊接方案是黄铜的氩弧焊焊接,黄铜的氩弧焊接又牵扯到是什么焊接电源和焊接材料,这个问题不光是业内认识很多说不清,非业内人士就更加讲不懂了,所以才有上面的种种非专业或者凑热闹的说法,这种焊接是应该选用大功率的交流氩弧机或者直流氩弧机也可以(不挑剔美观也可以用直流机),焊丝选用适合氩弧专用的黄铜氩弧焊丝,并非气焊焊丝(重点强调一下),比如威欧丁204S黄铜氩弧焊丝就是一种典型的氩弧焊接黄铜的应用焊丝,那么说到这你们工厂如果有焊接工的就可以用这种焊接方式焊接了,保准可以解决这个黄铜的焊接问题,如果厂里面没有焊工或者设备,那就找外面做特种焊接的个人或者单位一般都有设备,焊丝可能就没有需要你们自己买,拿给他使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