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位销与基准孔的配合,请教

楼主(2014-01-08):
在夹具设计中定位销与工件基准孔的配合有书上推荐为H/h,H/g或H/f。请问若选取H/h的配合时出现间隙为0的情况工件如何放得进?
请指点

网友A:
在夹具设计中定位销是以工件基准孔的最小尺寸为基本尺寸,通常定位销和工件基准孔都不会是极限尺寸,所以间隙基本上不会为0,就是出现了也不用费多大的力就可以处理

网友:
定位销经常需要砸进去!松了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夹具设计中定位销是以工件基准孔的最小尺寸为基本尺寸,通常定位销和工件基准孔都不会是极限尺寸,所以间 ...

请问万一出现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万一出现怎么处理?

如果就是为了装进去,可以采用压力机装配,或者用锤子砸进去,单用锤子砸可能垂直度不能保证。
如果为了多次拆装,可以拿金相砂纸把定销稍微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