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推力疑问

楼主(2014-01-08):
气缸以上下垂直形式安装使用,向上的推力约为理论计算推力的50%
气缸横向水平使用时,考虑惯性因素,实际出力与理论出力基本相等
为什么这样?

网友:
不理解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楼主是不是想问气缸的推出和回程的推力为啥不一样么?受压面积不同,回程时要减去活塞杆的面积 F=P*S   P不变   F与S成正比。

网友(点评):
没看懂? 我说的是 气缸的垂直使用时的推力为水平推力的50%

网友(点评):
楼主 垂直使用时气缸也分推出与回程。楼主的意思是同时推出或者回程时,竖直安装推力为水平安装推力的一半(无负载时)?

网友:
气压压力不够?

网友:
您好楼主:刚刚随口说了一下,莽撞了,楼主不要介意。刚刚查了一些选型手册及资料。楼主提到的0.5应该是气缸选型时需要考虑的负载率。气缸的负载大致分为阻性负载(如作为气动夹爪等,负载不产生惯性力)及惯性负载(如推送工件等)。阻性负载时取负载率为0.8左右。惯性负载时负载将产生惯性力负载率的取值为   V<100mm/s 时 负载率 a<0.65           V=100mm/S -500mm/s  时     a<0.5           V>500mm/s时      a<0.35   (V气缸活塞杆的运动速度)。

网友:
我觉得肯定是楼主的力测量错了,什么摩擦力重力的

网友(点评):
不是我测量错了 这是生产气缸的网站上说的

网友:
就算是垂直方向上,负载率也有80+

网友:
你当安全系数考虑得了!

网友:
SMC 样本确实有这样的说法

网友(2019-08-15):
这个帖子。。没人给个确定的回复,为啥垂直推力会减少一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