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数、法向模数、和端面模数之间的关系,请教

楼主(2014-01-08):
请教一下模数、法向模数、和端面模数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使用与那种齿轮?和各自的计算方式!!!谢谢!!!

网友:
大侠看看机械设计手册,关于斜齿轮的介绍就明白了!

网友(点评):
设计手册看的我眼晕!!!

网友(点评):
呵呵,大家都是这么做的,还真没什么简洁的途径!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里面有的,

网友:
模数是衡量齿轮的齿子大小的参数。端面和法向模数,我理解是测量齿子大小时,它们分别被从端面和法向方向去测量,从而得到端面模数和法向模数。
至于具体参数公式,齿轮书都有的。

网友:
机械手册看得累的话 直接上百度文库下载个PPT看看 一看就懂的

网友:
我也不懂

网友(2014-02-07):
共同学习,我看机械手册也头晕啊!!!

网友(点评):
共同努力

网友:
看手册确实有点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