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设备运行监控软件吗?

楼主(2014-01-08):
1)监测即时的产量,合格率,是否故障,是否缺料;
2)发生故障可以短信,邮件报警;
3)能够统计设备生成的产量,合格品的产量,各种故障的时间等;
4)最终获得设备OEE及趋势。

网友:
这要看具体什么工艺、什么设备,主要失效失效威胁是什么。没有通用包打天下的东西

网友(点评):
从我的理解角度,做的简单的话,这个应该可以做到通用的,考虑必要的数据关系,如:工序前后关系。剔除不必要的数据关系,如:产品详细数据关系。

网友:
水泥行业常用DCS系统,已经有10多年的使用经验,相当成熟了
目前主流生产厂家是  和利时  你可以搜一下
主要原理是各种传感器一般是温度压力及开关量,进入DCS柜,加一级光电隔离,然后传入中控室
中控室有操作画面,显示各种参数,曲线什么的都有,电流等也是靠模数转换,光电隔离进来的
设备还可以远程启动停止,设备设计有远控,维修,就地等操作方式
还可以根据工艺要求,实现不同设备之间的连锁,比如磨机的出料系统故障停机了,磨机也必须跳停,因为料出不来,再运行就会出事故,类似于这样的情况等等,连锁是由中控室的软件计算的,说到底和利时就是做这个软件的,类似与个高级的可编程控制器
断料等检测一方面是靠工业摄像头将实时画面传输至中控室监控电脑,另一方面是通过检测物料运输设备的电机电流而实现的,比如带式输送机,提升机等,电流超过或低于一定数值会软报警,提示中控操作人员注意;还有一种情况是检测喂料仓的重量,给料仓加上称重传感器将信号接入中控室

根据规模大小,一般的生产线的节点(DCS光电隔离)有几千个至数万个,调试的时候打点就要一个星期呢

网友:
你提到的产品质量检测
再某些种类的化工企业中由在线分析仪,一般是靠放射性物质或者光谱分析等
例如水质的在线检测,烟气有害物、粉尘的在线检测等

网友:
有点太笼统了,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产品,需求都会不同,还是找一些咨询公司问一问吧

网友:
这个得根据需求来

网友(2014-02-26):
不同行业,不同产品,反应的效果不同·······要就地取材呀

网友:
1)监测即时的产量,合格率,是否故障,是否缺料;
合格如何判断?需要检具。故障判断需要与机器内联。

 2)发生故障可以短信,邮件报警;
lz这是远程监控?引入网络即可。

 3)能够统计设备生成的产量,合格品的产量,各种故障的时间等;
同1.

 4)最终获得设备OEE及趋势。
设备OEE必须在良品率达标的前提下。这个只能通过统计方法获得。
对于不可预知的事情,这个数据完全失效。
生产计划部门排单需要留一定弹性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