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泵不开水,刀头不停的流水,以前是一滴滴的流现在是直线流。求救

楼主(2014-01-08):
开泵不开水,刀头不停的流水,以前是一滴滴的流现在是直线流,怎么回事呢,开关阀没问题,刀头喷嘴都没问题,速救

网友:
开光阀的顶针和底座要换了,换了还不行查上面的助动器吧,就是上面的气缸

网友(2014-11-28):
我们水刀压力上不去是针阀密封坏了。

网友(2015-04-22):
水开关顶针弯了,或者是顶针和阀座呗密封圈掉下来的渣子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