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滚丝机滚小模数花键

楼主(2014-01-08):
用滚丝机滚小模数花键,容易出现多齿少齿,或者外径过小等不良因素,有谁是这方面的专家?求帮助!

网友:
1.滚丝模具受损严重
2.滚丝机设备老旧,滚丝主轴和轴承磨损严重
3.工件滚丝前尺寸加工不合格

以上皆有可能,需一个一个的排查

网友(点评):
大侠知识渊博啊,我最近在跟踪搓丝板项目

楼主:
新机器,新模具,关键这个中心不好对

网友(点评):
请搓板和机器厂家来帮解决,滚压高度各高度都调整了么,还有棒材的外径尺寸也多试几个

网友:
出现这种现象可能是设计的问题,只要设计参数准确合理,加工出来的螺纹达到g7级精度没什么悬念,至于用滚丝机滚小莫数花键,没实际干过,理论上讲应该和滚丝轮的设计应该一样,具体滚丝轮的设计公式可参考我发过的帖子
我们厂的女工程师—设计滚丝轮(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