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忙看看这设计实现难度如何?

楼主(2014-01-08):
下料装置

网友:
什么都看不到

网友:
这个太难了,也可说太简单了!

网友:
最下面不就定位了吗?

网友A:
堆垛机嘛,六轴的很多的,四轴的也很多。

网友:
设计方案不是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垛机嘛,六轴的很多的,四轴的也很多。

差不多 ,新接触自控这一块,还是菜鸟级

网友B:
没明白图片什么意思,是要队堆还是要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明白图片什么意思,是要队堆还是要取?

要取得。结构有点像耙子

网友:
我觉得在下面做文章比较简单,每次掉下一根,然后拉走,你看如何?

网友:
没看明白

网友(2015-06-10):
不是很难吧,需要定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