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拆下颚式破碎机的飞轮?

楼主(2014-01-08):
如题,各位有没有拆这么大的飞轮的经验?

网友:
用千斤顶压么。这机器没怎么用吧?

网友A:
用液压拉马试试。或者自己做个简易拉马

网友:
拉马、加热,再不行拆动鄂上压力机。

网友:
轴上有过油孔吗?

网友:
俺们公司也做这破碎机,好像没有联轴器呀。如果没顶丝就用行车挂着,上千斤顶了

网友B:
首先楼主在拆的时候,碰到什么难题了?

网友C:
注意安全就好,没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回复了这么多帖子,为什么积分这么少?我有一些机械类资料。当然都是网上搜集的,想要的话留邮箱

网友E:
从你的图片上看,这是900*600的颚式破碎机,要想拆偏心飞轮和皮带轮,一般小型企业只有自己采用临时性的制作拉马,用50T的螺旋顶拆,但这类设备它们的配合一般采用过度配合,因偏心飞轮和皮带轮的自重,拆时一定要用其它方法吊或支承飞轮起消出自重出现的摩擦阻力。另外也可先采用拆出方键的方法,这种方法,我们采用过多次,是最简单快速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你的图片上看,这是900*600的颚式破碎机,要想拆偏心飞轮和皮带轮,一般小型企业只有自己采用临时性的制作 ...

你说的都很对,方法很可行。可是方键这么长安装的这么紧怎么能优先皮带轮先拆出来呢?能不能麻烦您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拉马直接拉。注意别掉下来就行。

我用千斤顶边压边用吊着的铁棒撞击,终于搞出来了。内部生锈严重,只用液压千斤顶压没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注意安全就好,没难度。

你的回答轻描淡写,我看不出任何诚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液压拉马试试。或者自己做个简易拉马

嗯,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用千斤顶边压边用吊着的铁棒撞击,终于搞出来了。内部生锈严重,只用液压千斤顶压没效果。

轮毂很长,可只能在两端加入机油,效果是不是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楼主在拆的时候,碰到什么难题了?

没拆过,所以来借点经验。。。。

网友(2014-03-06):
拆方形键的方法:先拆开轴上的止退盖板,轴和方键就可以看到,在方键上焊一个M20*100的螺栓,再用一个Dg50管子60长作垫,紧螺栓就行。

网友(2019-06-11):
直接上千斤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