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步进驱动器器能用PLC连接不?

楼主(2014-01-08):
求助各位高手,小弟玩PLC 请问这图片的步进电机驱动器IN接口能直接连接三菱PLC不,怎么连接小弟感谢赐教。

网友A:
需要专门高脉冲频率输出接口的PLC,不过很贵了。你这种电子爱好者玩的驱动板,一般是接单片机的。只是达林顿管而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步进电机驱动

网友B:
plc输出的只是脉冲,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你的驱动器是单片机试验用的超小的驱动器啊,没什么用途的吧?

网友C:
都可以连接的,只要看接线图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专门高脉冲频率输出接口的PLC,不过很贵了。你这种电子爱好者玩的驱动板,一般是接单片机的。只是达林顿 ...

额 ,新接触步进电机,这块不太懂的。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c输出的只是脉冲,应该是可以的,楼主你的驱动器是单片机试验用的超小的驱动器啊,没什么用途的吧?

恩 嘻嘻 网上淘的 就是自己玩玩做点小实验  ,接了三菱PLC两根输出口,电机就是没反应,不知咋搞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可以连接的,只要看接线图就好了。

大侠有接线图,没有可以具体说一下咋接啊,那几个IN接口  感谢啦

网友D:
没有可以具体说一下咋接啊

网友:
我是做自动化设计的,对电有所了解。你可以查查品牌,网上都有接线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嘻嘻 网上淘的 就是自己玩玩做点小实验  ,接了三菱PLC两根输出口,电机就是没反应,不知咋搞郁闷了

你这个需用单片机一相一相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可以具体说一下咋接啊

表示赞同,网上要是好找,就不请教各位大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