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液压的前辈们,求指教液压站验收问题

楼主(2014-01-08):
楼主之前没搞过液压方面的东西,其实是今年毕业的小学徒,才加入液压行业不到3周,之前做的是非标设备类。公司最近搞了一套液压站,由外协加工的,小公司而已,师傅出差去了,留下我明天去验收液压站,没底气啊,甚至无从下手,拜求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回来装到机器上面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来装到机器上面试验!!

。。。直接搞回来呀,现在对方还没调试呢,明天过去看一下有没有需要改进的细节

网友B:
你师傅买设备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技术协议附件’,还有一个‘产品验收要求’,

你到他抽屉里面把我说的这俩东西翻出来,看一遍,拿着,到对方公司去,逐条核对就可以了,你不懂没有关系,技术是由条款组成的,你没有什么需要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师傅买设备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技术协议附件’,还有一个‘产品验收要求’,

你到他抽屉里面把我说的 ...

来我们厂里的人都是问问这个阀控制哪里,那个阀控制哪里,完了付款直接拉走。试验不行了我们厂去人试验!!

网友C:
液压设备安装、循环冲洗合格后,都要对液压系统进行必要的调整试车,使其在满足各项技术参数的前提下,按实际生产工艺要求进行必要的调整,使其在重负荷情况下也能运转正常。
    1 .1、 液压系统调度前的准备工作
  1)需调试的液压系统必须在循环冲洗合格后,方可进入调试状态。
  2)液压驱动的主机设备全部安装完毕,运动部件状态良好并经检查合格后,进入调试状态。
  3)控制液压系统的电气设备及线路全部安装完毕并检查合格。
  4)熟悉调试所需技术文件,如液压原理图、管路安装图、系统使用说明书、系统调试说明书等。根据以上技术文件,检查管路连接是否正确、可靠、选用的油液是否符合技术文件的要求,油箱内油位是否达到规定高度,根据原理图、装配图认定各液压元器件的位置。
  5)清除主机及液压设备周围的杂物,调试现场应有必要明显的安全设施和标志,并由专人负责管理。
  6)参加调试人员应分工明确,统一指挥,对操作者进行必要的培训,必要时配备对讲机,方便联络。
    1.2、 液压系统调试步骤
    1.2.1 调试前的检查
  1)根据系统原理图、装配图及配管图检查并确认每个液压缸执行元件由哪个支路的电磁阀操纵。
  2)电磁阀分别进行空载换向,确认电气动作是否正确、灵活,符合动作顺序要求。
  3)将泵吸油管、回油管路上的截止阀开启,泵出口溢流阀及系统中安全阀手柄全部松开;将减压阀置于最低压力位置。
  4)流量控制阀置于小开口位置。
  5)按照使用说明书要求,向蓄能器内充氮。
    1.2.2 启动液压泵
  1)用手盘动电动机和液压泵之间的联轴器,确认无干涉并转动灵活。
  2)点动电动机,检查判定电动机转向是否与液压泵转向标志一致,确认后连续点动几次,无异常情况后按下电动机启动按钮,液压泵开始工作。
    1.2.3 系统排气
  启动液压泵后,将系统压力调到1.0MPa左右,分别控制电磁阀换向,使油液分别循环到各支路中,拧动管道上设置的排气阀,将管道中的气体排出;当油液连续溢出时,关闭排气阀。液压缸排气时可将液压缸活塞杆伸出侧的排气阀打开,电磁阀动作,活塞杆运动,将空气挤出,升到止点时,关闭排气阀。打开另一侧排气阀,使液压缸下行,排出无杆腔中的空气,重复上述排气方法,直到将液压缸中的空气排净为止。
    1.2.4 系统耐压试验
  系统耐压试验主要是指现场管路,液压设备的耐压试验应在制造厂进行。对于液压管路,耐压试验的压力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1.5倍。工作压力≥16MPa的高压系统,耐压试验的压力应为最高工作压力的1.25倍。如系统自身液压泵可以达到耐压值时,可不必使用电动试压泵。升压过程中应逐渐分段进行,不可一次达到峰值,每升高一级时,应保持几分钟,并观察管路是否正常。耐压过程中严禁操纵换向阀。
    1.2.5 空载调试
  耐压结束后,将系统压力恢复到准备调试状态,然后按调试说明书中规定的内容,分别对系统的压力、流量、速度、行程进行调整与设定,可逐个支路按先手动后电动的顺序进行,其中还包括压力继电器和行程开关的设定。手动调整结束后,应在设备机、电、液单独无负载试车完毕后,开始进行空载联动试车。
    1.2.6 负载试车
  设备开始运行后,应逐渐加大负载,如情况正常,才能进行最大负载试车。最大负载试车成功后,应及时检查系统的工作情况是否正常,对压力、噪声、振动、速度、温升、液位等进行全面检查,并根据试车要求做出记录。
      1.3 液压系统的验收
  液压系统试车过程中,应根据设计内容对所有设计值进行检验,根据实际记录结果判定液压系统的运行状况,由设计、用户、制造厂、安装单位进行交工验收,并在有关文件上签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液压设备安装、循环冲洗合格后,都要对液压系统进行必要的调整试车,使其在满足各项技术参数的前提下,按实 ...

谢谢,很有用,谢谢大侠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公司的调试流程!

网友D:
还没调试 ,你去验收  应该是阶段验收吧 ,拿着技术协议和图纸去,查看元器件少不少,做的进度怎么样就行,如果现场能调试了,就让他们动一下看看该有的功能能不能实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没调试 ,你去验收  应该是阶段验收吧 ,拿着技术协议和图纸去,查看元器件少不少,做的进度怎么样就行, ...

昨天看了下,根本没做好,才装了个电机跟泵,其他都没做呢。无语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师傅买设备的时候,一定有一个‘技术协议附件’,还有一个‘产品验收要求’,

你到他抽屉里面把我说的 ...

谢谢大侠指导,,,昨天看过了,对方根本没做完,哎,什么效率啊,拖了好久了,现在才装了个电机和泵。。。他们老板说跟这个项目的工程师放假回家了,,,,牛啊

网友:
查看合同、技术文本,逐一过堂,注意各产品型号(品牌),压力,泄漏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