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柄上锈怎么解决

楼主(2014-01-08):
加工中心刀柄上锈怎么解决,刀库是封闭式的

网友:
生锈腐蚀的原因很多,比如环境潮湿、切削液浓度低、甚至加工工程中的震动都会有震动腐蚀,如果是内冷的需要有防切削液倒流装置。注意切削液品质、浓度,注意平时保养不要用手直接摸刀柄锥面,喷些WD40也行。

网友:
NT刀柄号称不生锈

网友(点评):
不是每个NT刀柄都不生锈,很多品牌的刀柄都可以做防锈处理,但需要额外增加费用。而且如果刀库有光学刀检的话防锈刀柄是不能用的

网友(点评):
NT是做处理了,不错倒是不错就是有点贵

网友:
环境潮湿,空气不流动,是金属都会生锈。不常用的刀柄要经常清洗涂油,主轴锥孔也要勤检查,这里生锈就更不好了。气路上会有一个小油杯,主轴吹气时会带点油雾进去,可以防止主轴孔生锈。把切削液换成切削油,防锈效果更好。

网友:
很简单,经常拿下来保养上防锈油 牛油就行,不过一般比较懒不会去做这些

网友:
除锈剂加煤油

网友(2014-02-25):
喷WD40   ,   或者经常的拿下来保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