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上物体落下时的冲击系数

楼主(2014-01-08):
吊车上物体落下时的冲击系数,这个系数大家一般取多大啊?

物体重10吨以上。

我一般情况是取2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看了下手册。

手册上有这个内容,在载荷突然全部加于构件的情况下,称为突加载荷,K=2,吊车落下物体是不是按这个来算?

同样在手册上写着“在很短的时间内以很大的速度作用在构件上的载荷,称为冲击载荷”,而吊车落下物体是不是不应该按照这个规律来计算?

大侠们是怎么来的,按经验估计么?

网友A:
k=2是原位冲击载荷系数,跌落高度为0,如果跌落高度不为0,那就远大于2了。

计算是按照重力势能全部转换为弹性势能来处理的,掉落之后不反弹。

以前和逍遥兄推导过这个公式,你搜索一下。

网友(点评):
找到了,我回去看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是原位冲击载荷系数,跌落高度为0,如果跌落高度不为0,那就远大于2了。

计算是按照重力势能全部转换 ...

谢谢大虾,我搜一下看看,以前也看过那个帖子,我再看下。

主要是物体很重,吊车可以点动,点动的下降量这个不知道是多少,应该不太好控制,要是有吊车下降量这个数值,可以按照手册上的公式计算出来。

我的第六感认为个人经验很重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