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上加工紫铜电极和石墨电极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4-01-08):
加工中心上加工紫铜电极和石墨电极有什么不同,比如刀具,切削三要素,还有石墨较脆,会不会破边,请加工过石墨电极的大侠指点

网友A:
加工石墨要专用机床,因为加工石墨是高速干切,石墨切粉非常细,如果加入机床导轨或主轴会形成研磨效果所以石墨专机要有非常好的密封。铜电极在普通的高速机床加工就可以了。石墨和铜电极加工都有专用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石墨要专用机床,因为加工石墨是高速干切,石墨切粉非常细,如果加入机床导轨或主轴会形成研磨效果所以 ...

网友:
加工石墨应该是专用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石墨要专用机床,因为加工石墨是高速干切,石墨切粉非常细,如果加入机床导轨或主轴会形成研磨效果所以 ...

大侠,能详细说说光学刀检的原理吗

网友(点评):
你这是从哪个问题转到着了

网友A:
你是从刀柄生锈那篇转过来的吧?实际上所谓的防锈处理就说一种让刀柄表面首先锈蚀,当然这种锈蚀是一种在人为控制情况下的特殊表面处理,由于防锈处理后的表面丧失了反光性能和导电性能,所以光学刀检失效了如果必须有刀检只能采取在刀柄上加芯片的检测方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从刀柄生锈那篇转过来的吧?实际上所谓的防锈处理就说一种让刀柄表面首先锈蚀,当然这种锈蚀是一种在人 ...

有点懂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