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的扫描功能可以扫描出孔吗?

楼主(2014-01-08):
proe中的扫描功能可以扫描出孔吗?比如在一个轴上扫描出一个沉孔!谢谢!如何实现?求大神指导!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扫描呢,用孔功能完全可以做到啊

网友:
什么是扫描?为什么不能扫描沉孔?

楼主:
我不懂啊    初学者

网友:
扫描不行,扫描的截面是不可变化的,要做沉孔可以用可变截面扫描

网友:
使用孔功能就行,先选择放置面,然后自己草绘截面

网友(2014-03-09):
  扫描的‘切口’就是去除材料的,‘伸出项’是添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