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形圈与沟槽关系计算公式,做一个检测漏气的工装

楼主(2014-01-08):
想自己做一个检测漏气的工装。受检测工件一头直径47毫米,一头36毫米,使用O形密封圈密封。密封圈W=3.1毫米,求沟槽深和宽,大神们不要叫我查资料,我看了,不太明白,

网友A:
密封圈W=3.1毫米,不明白。

网友B:
你随便找本书,都有的,
或者密封件样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W=3.1毫米,不明白。

有的资料上W就是指O形圈,截面直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随便找本书,都有的,
或者密封件样本

资料标准:截面直径=3.1    时槽深2.4
槽宽4.1         我想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点评):
一般压缩30%即可。

网友(点评):
我这里有本资料非常适合你,名字我忘记了,是70年代,翻译德国的《密封件设计手册》

网友(点评):
我看了.几个资料.每隔几年出的标准都有点不一样.谢谢你发我看看吧.150685750@qq.com

网友:
选定了密封形式,O型圈,槽型直接按直径查手册,不需要计算

网友:
汉升上面有,我是做密封行业的,你不会是我同事吧,这个行业很窄的

网友(点评):
我不是做密封行业的.关于密封上的问题还请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
C/S一般是圈径。 W怕是槽宽吧。
用O圈,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槽宽,槽宽决定了你的O圈最大压缩量。一个是挤压间隙。这个间隙决定了你的承载压力。
这之后,就是选择合适的表面质量。

槽深决定了你的O圈压缩量。所以跟据需求,选择合适的槽深,计算压缩量,保证槽宽大于压缩后的O圈宽一定比例。至于压缩量,有说30%的,也有说不要低于5%的。

网友(点评):
我看了一本资料上.W指的是O形圈的截面直径.

网友(2019-03-29):
首先要看你用在哪里?比如是外圆,平面或者拐角油封等,选定了密封形式,O型圈,槽型直接按直径查手册,根据O型圈的材料,大多数压缩比在线径的20%~30%

网友:
沟槽都是标准的,实在不行设计手册里啥都有,我估计你是没有耐心去看,所以来求助,直接要现成的

网友:
wenku.b去aidu.com/vi掉ew/5fc55df7eff9aef8951e0我6e6.html' x4 G- m: C8 z

网友(2019-05-07):
这个好简单,我是高手

网友:
密封件 经常会遇到  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提携。1970352943@qq.com有书籍或资料支持下 O型圈使用沟槽设计尺寸资料 多谢

网友(2022-03-26):
有相关的国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