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蜗轮蜗杆润滑油量的问题

楼主(2014-01-08):
小弟近日在设计蜗轮蜗杆润滑的时候,遇到问题,对于涡轮蜗杆的润滑,油量需要加多少

网友A:
依照什么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照什么设计?

先辈们留下的测绘资料

网友B:
减速机的润滑还是产品的润滑? 一般是油润滑和脂润滑,看你什么需求。。

网友C:
如果是蜗杆下置,放油量没蜗杆齿的1/3

网友(点评):
看到书上写的是浸没一个齿

网友D:
常用润滑油粘度和质量分类
ISO工业润滑油粘度分类

  粘度等级

  粘度中间值 (40℃,mm2/s)

  运动粘度范围(40℃,mm2/s)

  最小值

  最大值

  ISO VG 2

  2.2

  1.98

  2.42

  ISO VG 3

  3.2

  2.88

  3.52

  ISO VG 5

  4.6

  4.14

  5.06

  ISO VG 7

  6.8

  6.12

  7.48

  ISO VG 10

  10

  9.00

  11.0

  ISO VG 15

  15

  13.5

  16.5

  ISO VG 22

  22

  19.8

  24.2

  ISO VG 32

  32

  28.8

  35.2

  ISO VG 46

  46

  41.4

  50.6

  ISO VG 68

  68

  61.2

  74.8

  ISO VG 100

  100

  90.0

  110

  ISO VG 150

  150

  135

  165

  ISO VG 220

  220

  198

  242

  ISO VG 320

  320

  288

  352

  ISO VG 460

  460

  414

  506

  ISO VG 680

  680

  612

  748

  ISO VG 1000

  1000

  900

  1100

  ISO VG 1500

  1500

  1350

  1650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发动机油粘度等级分类
发动机油SAE粘度分类(SAE J300-1995)

  SAE

粘度等级

  低温动力粘度mPa·s
  (ASTM D5293)

  边界泵送粘度mPa·s
  (ASTM D4684)

  最大100℃运动粘度 mm2/s

  150℃高温高剪切粘度 mPa·s
  (ASTM D4683、ASTM D4741 或ASTMD5481)

  最大

  最大

  最小

  最大

  最小

  0W

  3,250于-30℃

  60,000于-40℃

  3.8

  -

  -

  5W

  3,500于-25℃

  60,000于-35℃

  3.8

  -

  -

  10W

  3,500于-20℃

  60,000于-30℃

  4.1

  -

  -

  15W

  3,500于-15℃

  60,000于-25℃

  5.6

  -

  -

  20W

  4,500于-10℃

  60,000于-20℃

  5.6

  -

  -

  25W

  6,000于-5℃

  60,000于-15℃

  9.3

  -

  -

  20

  -

  -

  5.6

  <9.3

  2.6

  30

  -

  -

  9.3

  <12.5

  2.9

  40

  -

  -

  12.5

  <16.3

  2.9(0W/40,5W/40,10W/40)

  40

  -

  -

  12.5

  <16.3

  3.7 (15W/40,20W/40,25W/40,40)

  50

  -

  -

  16.3

  <21.9

  3.7

  60

  -

  -

  21.9

  <26.1

  3.7

  注:1cP=1mPa·s;1cSt=1mm2/s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齿轮油粘度等级分类 : SAE 齿轮油粘度分类(SAE J306-1991)
  SAE

  粘度达150  000mPa·s时的温度,℃

  100℃运动粘度,mm2/s

  粘度等级

  最高值

  最小值

  最大值

  70W

  -55

  4.1

  -

  75W

  -40

  4.1

  -

  80W

  -26

  7.0

  -

  85W

  -12

  11.0

  -

  90

  -

  13.5

  <24.0

  140

  -

  24.0

  <41.0

  250

  -

  41.0

  -

美国石油学会(API)发动机油质量等级(SAE J183)
汽油发动机润滑油

  SA

  用于老式、缓和条件下的发动机

  纯矿物油,不含添加剂。

  SB

  用于低负荷汽油机(1930年)

  第一个含添加剂的机油,具有一定的抗氧化和防腐能力。

  SC

  用于1964年机型

  具有抗高、低温沉积物、抗腐、防锈和防腐能力。

  SD

  用于1968年机型

  具有抗高、低温沉积物、 抗腐、防锈和防腐能力。

  SE

  用于1972年机型

  更好地防止高温氧化和高温沉积物,以及防腐和防锈能力。

  SF

  用于1980年机型

  性能较SE为佳,同时改进了抗磨性。

  SG

  用于1989年机型

  抑制发动机沉积、机油氧化,减少发动机磨损,降低低温油泥的生成。

  SH

  用于1993年机型

  测试通过程序较SG严格,挥发性低,过滤性更佳。

  SJ

  用于1996年机型

  在SH的基础上增加台架测试和模拟试验,并改善挥发性。

  EC

  节能型。

柴油发动机润滑油

  CA

  用于轻负荷机型

  与高质量燃料一并使用,具有防腐蚀性能。

  CB

  用于中负荷1949年机型

  与质量较差的燃料一并使用,具有防腐、减少沉积物功能。

  CC

  用于中负荷1961年机型

  用于轻负荷的涡轮增压柴油机,防止高温或低温沉积,防止锈蚀和腐蚀。

  CD

  用于重负荷1955年机型

  用于重负荷的涡轮增压柴油机,有效减小磨损及防止沉积物生成。

  CD-Ⅱ

  用于重负荷(二冲程)1985年机型

  用于二冲程发动机,有效控制磨损和沉积物。

  CE

  用于重负荷1983年机型

  用于高速、高负荷的涡轮增压发动机。

  CF

  用于1994年机型

  适用于各类发动机,尤其是间接喷油柴油发动机。

  CF-2

  (二冲程)1994年机型 用于重负荷

  适用于重负荷二冲程发动机。有效防止磨损、粘环及沉积物生成。

  CF-4

  用于1990年机型

  适用于公路重型卡车发动机和工程机械发动机,有效降低油耗及沉积物的生成。

  CG-4

  用于1994年机型

  适用于重负荷公路卡车发动机及工地设备发动机(仅用于低硫柴油)。

美国石油学会(API)车用齿轮油质量等级
  APIGL-1 此类油指定用于低齿面压力及低滑动速度的温和情况下使用的汽车螺旋伞齿轮、涡轮后桥及一些手动传动箱的润滑。在这个情况下可以使用纯矿物油,而且表现令人满意。抗氧剂、防锈剂、消泡剂及降凝剂可以用作改进其性能,可是摩擦改进剂及极压添加剂则不适宜使用。
  APIGL-2 此类油指定用于API GL-1润滑剂所不能应付的负荷、温度及滑动速度下运作的车用涡轮后轿的润滑。
  APIGL-3 此类油指定用于在较为苛刻的情况下运作的手动传动箱及螺旋齿轮后桥的润滑。需要润滑油的负荷能力高于APIGL-2而低于API GL-4的要求。
  APIGL-4 此类油指定用于高速低扭矩及低速高扭矩条件下的汽车及其他车用设备中使用的齿轮,尤其是准双曲面齿轮,不适合于重负荷齿轮。
PIGL-5 此类油指定用于高速及冲击负载、高速低扭矩及低速高扭矩的情况下的汽车及其他车用设备中使用的各种齿轮,尤其是双曲面齿轮。
PIGL-4和API GL-5 两者均具有多用途运作特性,适用于后桥及手动传动装置的润滑。
美国齿轮制造商协会(AGMA)润滑剂粘度分类 : AGMA齿轮油粘度规格
  防锈及防氧化齿轮油
  AGMA润滑剂等级

  40℃运动粘度范围
  mm2/s

  相应的ISO等级

  极压齿轮润滑剂
  AGMA润滑剂等级

  1

  41.4~50.6

  46

  _

  2

  61.2~74.8

  68

  2极压(2EP)

  3

  90~110

  100

  3极压(3EP)

  4

  135~165

  150

  4极压(4EP)

  5

  198~242

  220

  5极压(5EP)

  6

  288~352

  320

  6极压(6EP)

  7

  414~506

  460

  7极压(7EP)

  8(复合)

  612~748

  680

  8极压(8EP)

  8A(复合)

  900~1100

  1000

  8A极压(8A  EP)

  注:附有"复合"字样的润滑油是3%~10%的脂肪油或合成脂肪油复合而成。
美国润滑脂学会(NLGI)润滑脂分类 : NLGI润滑脂分类(211.3-1965)

  NLGI等级

  工作锥入度(25℃),0.1mm

  000

  444~475

  00

  400~430

  0

  355~385

  1

  310~340

  2

  265~295

  3

  220~250

  4

  175~205

  5

  130~160

  6

  85~115

网友(点评):
类似蜗轮蜗杆。网上肯定有。请自行查阅。我发错了。发成汽车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机的润滑还是产品的润滑? 一般是油润滑和脂润滑,看你什么需求。。

现在润滑方式定位浸油润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常用润滑油粘度和质量分类
ISO工业润滑油粘度分类
美国汽车工程师协会(SAE)发动机油粘度等级分类

不是求润滑油型号,而是确定加油量的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蜗杆下置,放油量没蜗杆齿的1/3

大神能不能再讲讲上置式如何定这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