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车加工锥度螺纹的计算,请教!

楼主(2014-01-0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要加工一个锥度螺纹,比如小头是直径25.23 大头直径是29.02长度3.26mm,螺旋升角是22度,这个F值螺距,我是应该是从小头算,还是大头算,还是中间算呢。值相差很大啊。

网友:
是变螺距螺纹吗,什么零件啊

网友:
等距?变距?

楼主:
等距的,但因为有锥度,所以在不同的直径下,螺距肯定不同啊

网友:
F值就是螺距,如果大小端螺旋升角都是一样,那么就是变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