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更换电机,这一系统如何实现

楼主(2014-01-08):
现有一液压系统,液压泵驱动电机功率10KW,一个运行周期为20秒,其中18秒液压缸输出功率只需2KW左右,但是要求有两秒钟输出功率为15KW,请问如何实现?
不更换电机的前提下,越简单越好。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不知你是要控制功率干嘛?是不是控制转数好一点?

网友:
使用变频器应该就能实现吧

网友B:
如果泵是齿轮泵或柱塞泵,可以考虑变频器调节转速,如果是叶片泵,则不行。
或者另外用一台小电机和泵并联,大电机用变频器进行调速,
或者换小的电机和泵,并使用蓄能器

网友C:
你这2秒钟,输出功率15KW是不是指油缸在这2秒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高的压力?而其他时间是指液压缸来回行程?如果是这样,可以考虑,把泵换成变量柱塞泵,电机功率应该可以降低些。而当,油缸空行程的时候,油泵的排量不变,速度还是可以很快得。意见仅供参考,不对的话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变频器应该可以,不知你是要控制功率干嘛?是不是控制转数好一点?

不知道怎么修改提问。我描述错了,液压泵不是电机驱动,是柴油机驱动。柴油机转速和输出功率保持不变。我的思路是蓄能,不知道那种蓄能方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泵是齿轮泵或柱塞泵,可以考虑变频器调节转速,如果是叶片泵,则不行。
或者另外用一台小电机和泵并联 ...

谢谢你的回答。 我描述错了,液压泵不是电机驱动,是柴油机驱动。柴油机转速和输出功率保持不变。我的思路也是蓄能,不知道那种蓄能方法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2秒钟,输出功率15KW是不是指油缸在这2秒的时间要保持一个高的压力?而其他时间是指液压缸来回行程?如 ...

谢谢。就是2秒钟时间高压力推动,其余时间小压力,相当于来回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