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了解砂带内孔抛光机

楼主(2014-01-09):
有那位大虾了解这个动涡旋内孔抛光机,这砂带是怎样抛光内孔的

网友A:
下面的旋盘旋转,窄砂带高速运动,利用砂带侧面抛光,这个不能保证精度,只能抛光,容易出现喇叭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旋盘旋转,窄砂带高速运动,利用砂带侧面抛光,这个不能保证精度,只能抛光,容易出现喇叭口

这是日本机的图片,不知社区有没有人看过或了解,26内孔粗糙度由Rz10抛光到Rp2.0以下,不能破坏内孔的形位公差(垂直度Φ0.01),抛光量0.002毫米,使用#2000以上砂带,孔的公差是+0.154~+0.144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日本机的图片,不知社区有没有人看过或了解,26内孔粗糙度由Rz10抛光到Rp2.0以下,不能破坏内孔的形位 ...

你要仿制吗?这个很简单的,没有特别的

网友(点评):
这是盲孔,深30,越程槽也只有3毫米,如何保证抛光到位?

网友(点评):
那有难度了。既然30mm直径,应该可以用百叶轮抛了,为什么用砂带呢

网友B(2014-02-10):
盲孔抛光的意义何在?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盲孔抛光的意义何在?做什么用的

这是用户要求的,现在只能考虑怎样达到零件的技术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