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E新建绘图保存副本为DWG格式,但是导出的文件中没有DWG文件,为什么求教大神!

楼主(2014-01-09):
用PRO/E新建绘图保存副本为DWG格式,但是导出的文件中没有DWG文件,为什么求教大神!

网友:
你导到哪个文件目录下面了,要确认一下。

网友:
1 你要确定自己到处的dwg文件存放的位置;
" V2 U! h: \* }2 确定你电脑上装的cad版本比你转出的dwg文件的版本要高,否者无法打开。

网友:
也有可能是proe版本有问题,我5.0的没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4-02-14):
可能是版本低就打不开

网友(2014-05-06):
是用保存的方法吗,我一般在发布里面导出的,你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