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中三维转二维的界面中怎么只移动图形而不移动整个绘图界面?

楼主(2014-01-09):
proe中三维转二维的界面中怎么只移动图形而不移动整个绘图界面?谢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单独移动某个视图吧,长按右键,把锁定视图移动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也算是问题?

楼主:
对于初学者来说,这就是问题!别废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要单独移动某个视图吧,长按右键,把锁定视图移动去掉就可以了

追问一下:为什么剖面只能水平的移动,竖直方向不能移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追问一下:为什么剖面只能水平的移动,竖直方向不能移动啊?

......主视图可以随意移动,投影视图当然只能一个方向移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