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降高度的疑问,小妹求教

楼主(2014-01-09):
恕小女愚钝,

请问,
1,    缓降速度是100的话,那么这个速度指下面哪段的速度?
       安全高度----->缓降高度----->加工点
2,
Z0.356
G01Z
-0.767F50
G00Z37.567
Z-0.410

。。。。

F50是指向上区段(Z0.356  ------>  Z-0.767的速度,还是向下的区段(Z-0.767  ------>  Z37.567)的速度

十分感谢。。

网友:
女编程,不错,不过我觉得女编程和男编程始终是0和1的差别

网友(点评):
擦 居然秒懂了 0.0

网友:
F50是指向上区段(Z0.356  ------>  Z-0.767)的速度,向下的区段(Z-0.767  ------>  Z37.567)的速度你用上G00了啊,

网友:
看来注明美女求助就是管用啊!回复真快

网友:
我劝你还是先找本书看看吧!这样的问题都要到论坛上来问实在是又累又麻烦啊

网友:
软件还是手工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兄,我是用软件做,手工编程那可不会,就想弄明白。
谁会用精雕啊?

网友:
上区段是F50,楼主有时间还是看看数控编程的书吧

网友:
类似于参数里的起始速度、加减速。
以前我也这样编过,步进电机,不加那样一步容易丢步。那个尺寸一般不大于1毫米,否则起不到那个效果或者用G01也行F值大于切削速度小于G0速度。
好象高速行驶的汽车停车时进行点动刹车。
个人见解。不知你们是否也是出于这个目的加上的那一步程序。

楼主:
史德潮,
惭愧,我不知道怎么加的那一步程序。这是我设置缓降高度和缓降速度生成的程序。
我还有个程序,是挖简单腔体的,丢步了,你能给我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