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关于EN 22768的理解

楼主(2014-01-09):
EN 22768中关于图纸公差部分有三个表格,表一是:除破损边外的线性尺寸偏差(外径和倒角参见表2);表二是:破损边允许尺寸偏差(外径及倒角高度);表三是角度允许偏差。

请问这个破损边允许偏差如何理解?如果我的加工零件是圆管形,未注尺寸公差应该按照表一的标准还是表二?从字面理解,外径尺寸公差应该参见表二,可是表二中给出的三个尺寸范围分别是:0.5mm~3mm, 3 ~6mm,大于6mm。这又不太像针对整个零件的公差。

其实是我手里有一张客户的图纸,圆管形状,外径178mm内径138mm,要求未注公差按照EN 22768-mK。我想知道外径和内径的允许误差究竟是多少,能不能按照表一中的+/-0.5mm。

请大神指教啊啊啊~~~

网友(2014-02-26):
broken edges有人认为是,倒角
可以这么理解吧

网友:
broken edges之前不是有一个except么?

网友:
EN 22768-mK另外问一句,这个K是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