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多大载荷才叫不大或是大呢?

楼主(2014-01-09):
弱弱的问一个傻傻的问题。机械设计手册中老是有一句话说载荷不大时,我想知道到底是多大载荷才叫不大或是大呢?譬如说调心滚子轴承能承受不大的轴向力,到底能承受多大数量级的力呢?这个样的问题郁闷我好久了!求前辈们指导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就是不大的!!

网友:
学学调心滚子轴承!

网友:
俺也经常问俺们办公室一个老工程师这类问题,老师傅是这么跟我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俺是这样理解的,比如轴承承受1000N的力,大不大?如果是孔径300的调心滚子轴承可能载荷不算大,但是如果是孔径20的轴承,可能就是重载了(没有经过计算,只是举个例子)。所以俺觉得吧,载荷大不大应该是有个前提条件才能确定呢,也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假如一个轴承最大能承受1000公斤,那1000公斤的20%以下可以当做轻载,20 %—50%可以当中载,50%以上可以当重载,大概是这么个道理,具体比例可以浮动

网友(点评):
什么叫轴承最大能承受1000公斤?

网友A:
可参考GB/T275-93标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参考GB/T275-93标准。

就是额定载荷,可以是额定静负荷,或者额定动负荷,就是打个比方,看了一下你推荐的标准,可能对于轴承的动负荷来说比较特殊,在径向当量动负荷大于径向额定动负荷的15%时就是重载,对于其他对象会有其他值,比如对于电机重载启动肯定不是15%就是重载了

网友(点评):
理解了。不过轴承额定静载荷是静强度,额定动载荷是疲劳强度。不能混,数值差别也大。

网友:
还是上图吧

网友(点评):
心头一热,颇有遇到知音的感觉。谢zerowing大侠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