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朋友帮忙,这个文件用sw怎么画啊

楼主(2014-01-09):
最好能存个solidwork2008能打开的零件图,这向谢谢了

网友:
用钣金的方式啊。。。

网友A:
使用鈑金~~~~~~~~~~~~~~~~

楼主:
我也试过了,可是在处理斜边的边线法兰有的口怎么处理啊

网友(点评):
自定义草图画啊,你以为钣金只能折个直板?

网友:
这个零件并不复杂,不用钣金也能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试过了,可是在处理斜边的边线法兰有的口怎么处理啊

选择剪裁侧边折弯,或者选择自定义释放槽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鈑金~~~~~~~~~~~~~~~~

請問這是咋回事兒呢?

网友B:
這麼多人回答只有一位貼圖,其他人僅用文字就能表達…
實在厲害…看來此論壇的朋友理解力都頗高啊。
俺比較笨,圖文說明一下好了。這東西不假他想一定是鈑金建模(能展開最重要)。
(想看看樓上說可以不用鈑金的朋友,要多少步驟才能不用鈑金又能保證圖紙尺寸。)
關鍵也最重要的一步就是「鈑金放樣」,其他的孔洞就甭說明了…

【標註關鍵尺寸】

【展開圖】

网友:
若果是单纯的画也很好做  用扫凉
前后两个图形指定路径就OK啦  再这就是拉伸切除

网友:
钣金我没用过  貌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人回答只有一位貼圖,其他人僅用文字就能表達…
實在厲害…看來此論壇的朋友理解力都頗高啊。
俺比 ...

图文并茂,不错!学习了。

网友:
此道题要想将其绘制成钣金图,需先将零件转成展开图,计算各边尺寸,然后用折弯成型。

网友:
再补一装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麼多人回答只有一位貼圖,其他人僅用文字就能表達…
實在厲害…看來此論壇的朋友理解力都頗高啊。
俺比 ...

图文并茂,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