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头此处需要退火吗?

楼主(2014-01-09):
今天在车间看到有位师傅用气割烧如图所示部位,说是要为冲头退火,方便安装。
小弟想请教各位大侠,这个图上绿色线圈起来的地方需要退火吗?

楼主:
忘了说了,冲头材料是Cr12MoV,热处理硬度如图所示。

网友:
就一张凸模零件图,谁晓得你家是如何装配的?

一般厂家是不会对凸模做 退火 的动作,不正规的厂则不在此限。

网友A:
完全不需要。冲头尾端应该是镶在固定板台阶孔内的,直接压入即可,难道要防转?淬火前忘了加工防转的部位了?可这是个圆冲头,不需要防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不需要。冲头尾端应该是镶在固定板台阶孔内的,直接压入即可,难道要防转?淬火前忘了加工防转的部位了 ...

我们这个圆冲头不需要防转的,而且我们原来装模也是不需要退火;只是这个师傅是我们新招来的,说他们原来的时候一直这样做,然后小弟听了之后也是比较疑惑,所以就拿出来请教各位大侠了呵。

网友(点评):
无稽之谈!用气革给Cr12Mo退火?

网友:
又一个野路子

网友:
他是要镦铆(增加可靠性,虽然园的不考虑转动)后磨平固定板!

网友:
退火是防止冲头拉断,不是方便安装。

网友:
这是不上台面的陈规陋习。

网友:
应该不会的

网友:
我们单位是要求退火的,大约HRC40-45

网友:
应该是退火是淬火吧!

网友:
此处退火就是脱裤子放屁!!冲头 的尾部强度必须高,否则反复冲击后尾部变形了

网友(2014-04-18):
不用退火的。但要保证装配后冲头底平面与固定板平面平行,否则容易掉块。

网友:
这个冲薄料的时候一般是不需要的,但冲厚料(2毫米以上的不锈钢)还是有一点点帮助的;对凸模做退火处理,是为了让凸模挂台处不易拉断;我们也是做厚料的,一般不退火,只是在凸模下端做斜位,以减少冲裁力,可以更好保护凸模挂台。

网友:
一般退火没有必要,因为硬度高而导致凸模挂台碎的很少看到,拔断的有,那就不是退火可以解决的了。

网友(2016-11-20):
这个好像轮辐螺栓孔冲头,还是不要退火,要不会变形哦,冲头容易断的